一个开关电源的设计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输入14V稳压直流电,输出为1-13.5V可调直流电,功率限制在500-750W之间,电路部分想用一个buck降压电路,现在是元件参数不知道该如何确定。我是初学者,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功率限制在500-750W之间?是个大电源哦

网友A:
你这个玩意看起来是个大家伙
就按照输出13.5V算,750W输出多少A?要多粗的线。你们的东西太N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玩意看起来是个大家伙
就按照输出13.5V算,750W输出多少A?要多粗的线。你们的东西太NB了。

额、、、参数都是随便定的,初学,对参数量级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见笑了。
不过不考虑线多粗,就实现功能上,参数应该咋设计呀,多谢了!

网友:
500-750W的电源,大概匡算一下,就知道多高电压和多大电流了,,
既然初学者,,何不搞一些小的电源玩玩,,最简单的就是解剖一个到处都是的电动车充电器,然后再比葫芦画瓢,制作一个,,然后再搞大的电源,,这貌似是一种捷径,供参考

网友:
咳咳咳咳咳咳...........要是500W了这应该是电力电子的范畴了吧,,可以参考一些斩波调压调功电路..

网友:
帅锅,首先你要选择什么样的IC。既然是BUCK电路,那输入电压范围应该是宽的,而不是你说的14V。在一个,功率没有确定,那电感是没法确定的,外围的其他器件是无法确定的。在一个不是你设计出来就OK了,还要注意环路参数对不对。因为不同的负载,环路稳定度不一样啊。
建议你看看《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一个印度人写的。这些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的。
其他大神指点。

网友:
1-13.5V,在1V时要达到500W,那是什么概念,…… 还是可调的
我没做过,大概有些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