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149驱动装不上win7系统

楼主:
如题,我的IAR用的5.2版,电脑是win7系统32位的,有一个MSP430的开发板,总是不能驱动,请教大家该怎么办???

网友:
总是显示
“该设备的驱动程序未被安装。 (代码 28)

若要查找此设备的驱动程序,请单击“更新驱动程序”。
请求帮助

网友:
是你的系统为GHOST版的问提

网友:
你指的驱动是什么驱动?
JTAG的?

网友:
重新更换安装win7系统,,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不可能吧,win7 64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