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LED灯具的功率因数

楼主:
功率因数从来不是什么问题,过去国家有规定,要功率超过75瓦才有功率因数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对于笔记本电脑还是规定75W以下无功率因数要求)。所以从来没有对灯具提出过什么功率因数的要求。就像日光灯吧,功率因数都是很差的,从来也没有人提出过意见,国家也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后来有了节能灯,国家虽然提出了一个要求,但是非常宽松,对15瓦以上才有要求,而节能灯大多数是小于15瓦的。所以等于没有提出要求。唯独出现LED灯具以后反而严格要求起来了,只有在5瓦以下才不要求,5W以上必须要求功率因数>0.7。而LED灯具除了很小的MR16射灯是3瓦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5瓦以上。所以这个规定正好卡住了LED的脖子。那么,让我们仔细来了解一下有关功率因数的问题吧!
什么是功率因数
       我们知道所有发电机都是旋转机械,产生的电压就是正弦波,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交流电。交流电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电磁感应可以用变压器来改变其电压,而且可以升高到几十万伏进行远距离传输以减小传输中的损耗,到目的地以后再降下来变成我们常用的市电。我们现在的市电就是220V,50Hz的交流电。而在电工学里交流电是可以用矢量来表示的。矢量可以表示电压也可以表示电流。对于纯电阻的负载,电压和电流是同相的,而对于纯电容负载或纯电感负载,电流和电压就不同相,而是有一个90度的相角,或者称为相位差。在纯电感负载时,其上的电压是领先电流90度,而纯电容负载时,其上的电压落后于电流90度。
如果我们用波形表示时,通常把电压表现为余弦波,如果电流落后于电压,就是电感性负载,领先于电压就是电容性负载。

                                                            图1. 电感性负载的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之间的关系
         因为实际上纯电感和纯电容都不存在的,实际的负载只能称为电感性负载或者是电容性负载。这时候其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之间就有一个夹角φ,对于电感性负载我们把这个夹角称为φL,而对于电容性负载的夹角就称为φC。(见图2)

                               图2. 电感性负载和电容性负载电压和电流的矢量表示法
             功率等于电压和电流的乘积,但是只有在纯阻负载的时候(电压和电流同相)是这样,而在电感性或电容性负载的时候就要把电流的矢量投影到电压矢量(水平轴)上去,也就是要乘以cosφL或者cosφC。我们通常就把这个cosφL或者cosφC称为功率因数。
但是由于这个夹角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所以功率因数也是可能为正数(感性负载)也可能为负数(容性负载)。
但是当我们用矢量来代表电压和电流时,前提是它们的频率必须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是在一个线性系统里。
在线性系统里我们也会把功率因数用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之比来表示。所谓有功功率就是和电流同相的那部分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的乘积。而视在功率就是不考虑其间的相位差而将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直接相乘所得到的“功率”。而这二者之比显然就是前面所说的相角的余弦cosφ。

             各种家用电器的功率因数
有人测试了各种家用电器的功耗和功率因数,其结果如下。
这些数据当然仅供参考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
1.凡是电热电器功率因数都是等于1,因为它们都是电阻负载。
2.凡是带马达的家用电器(大多数白色家电)都是感性负载。
3.凡是带变压器的家用电器(电视机、音响)也都是感性负载。
4.24小时连续工作的电冰箱是一个耗电很大、功率因数很低的感性负载。
5.其中的照明灯具因为主要是白炽灯,所以功率因数才会接近1。

各种灯具的功率因数
          我们知道白炽灯因为是一个纯电阻,它的功率因数当然等于1。但是使用越来越多的日光灯和最近国家大力推广的节能灯就不是这样了。长期以来,日光灯都是用一个大电感和一个起辉器来启动。点亮以后大电感就串联在电路里,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感性负载,它的功率因数只有0.51-0.56。以后改用电子镇流器,功率因数要好一些,但是因为电子镇流器很容易烧毁,所以用得最多的还是电感镇流器。
而节能灯的功率因数也是只有0.54左右,而且也是感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