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2GB的SD卡与8GB的有何不同?

楼主:
读写2GB的SD卡与8GB的有何不同?

开发板是cyclone ii的,用vhdl编写

网友:
最大的区别是文件系统格式,2G的可以是FAT16、FAT32或者NTFS,但8G的只能是FAT32或NTF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地址宽度有限制没?

网友:
需要注意协议的不同,SD1.1最大支持2G卡,而8G卡一般为2.0以上协议,初始化和地址表示方法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