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遇到奇怪问题,只能固定几个寄存器的值。

楼主:
我之前用51调试过,就把51的代码移植到msp430里面去,现在读0x00寄存器的值可以正确读取了,试了一下0x2c寄存器的值既可以写也可以读,说明模拟的i2c应该可以用了,但是像其他的很多寄存器就不能多写了,不能读得寄存器直接i2c就等不到ack应答信号,这可能是什么问题!紧急求助呀,调试很久了。

网友:
建议还是别用模拟时序了的吧../...

网友:
模拟时序会随着MCU的主频的变化而改变

网友:
我用的就是msp430f2012没有自带的iic。我主要是向0x2c寄存器写入和读取寄存器都正常,只是有的寄存器不能读写寄存器,我就觉得不是iic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msp430f2012没有自带的iic。我主要是向0x2c寄存器写入和读取寄存器都正常,只是有的寄存器不能读写寄存器,我就觉得不是iic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就是msp430f2012没有自带的iic。我主要是向0x2c寄存器写入和读取寄存器都正常,只是有的寄存器不能读写寄存器,我就觉得不是i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