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
基础型学习板。。。在用数据线连接电脑时,安装完驱动,电脑显示无法识别。。。。这是怎么回事????求助。。。file:///C:/Users/yi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04342393/QQ/WinTemp/RichOle/%7BB$AI$L3A)LIB~68R_SOF00.jpg

网友:
可能是USB-串口桥片的兼容性问题,也可能是驱动安装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驱动没有问题。。。因为别人的在我电脑上好使。。。但是。。。USB-串口桥片的兼容性问题,换个U口就会好使啦?是麽?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非是USB接口接触不良,否则在同一主机上换个接口也不能解决兼容性问题,兼容性由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共同决定。
驱动软件的有效性跟操作系统的版本以及安装的其它软件、驱动等有关,跟硬件也有关,有时跟系统配置包括操作系统和BIOS的配置亦有关。

网友:
换个口能行那差不多就是usb硬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