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 第一次烧写进入FaultISR 重新烧写就好了

楼主:
LM3S9B96 第一次烧写程序时偶尔进入FaultISR 重新烧写程序就正常了?从而导致下面这个问题:程序烧写到flash后,长时间断电后,在给板子上电,第一次上电,板子程序不运行,重新上电后就好了。
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楼主现在还在用这个片子呢?你如果用ULINK2烧录,需要配置一个文件才能不会出错,别的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S9B96 有部分版本的芯片,电源有问题.不过我没有用过.你参考一下勘误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