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错误:最权威的手机充电秘诀!

楼主:
在微博上看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为什么买笔记本买手机的时候,都要提醒开始要耗完电然后过充呢?

国外知名科技网站刊文指出,每次将电池电量充足,都会造成电池少许退化(充电98%-99%最佳);更关键的是,要想延长电池寿命,最好别让电池电量耗尽,甚至不要让电量低于20%。(电量维持在40%-80%最佳)。第一次拿到新电池充满12小时(甚至更久)是完全错误的!

网友:
同意,电池充电不当严重损害电池

网友:
楼主帖提到的那些信息都是不确切的。
首先要区分电池,网上很多信息转来转去时把前提都转丢了,自然方法就不靠谱,镍镉电池、镍氢电池和锂电池适当的充电方法都各自不同。
现在电子设备最常用的是锂电池,就锂电池的充电而言,如果充电器(注意与电源适配器区分,直接对电池充电的才叫充电器,往手机上插的可不是)电路设计正确,那么就不存在过充问题,过充的确会对电池寿命不利,只有不合适的充电器为防止过充才最好充到接近100%时为佳,但问题是一般情况下怎么控制?显然不具可操作性。锂电池的剩余电量不要太低是对的,但同样有个度的问题。
基于合格充电器正确的锂电池充电方法是:
无所谓新电池、旧电池,因锂电池的记忆效应很低,可以随用随充,充满充不满都没关系,但考虑到实用性,选择充满显然更佳,但充满后要尽快脱离充电态。
对锂电池寿命影响最大的是过放电,但现在的锂电池都有保护电路,带载本身不会发生过放电,过放电往往发生在电池的储存过程中,这是因为锂电池具有明显的自放电效应,所以电池用尽后要尽快充电,未用尽时也可以充。
如果要保存电池,那么应该浅充,即充到容量的10%-20%后储存,这也是为什么新机所配电池都有电但电量又都不足的原因。另外注意,电池保存一段时间以后要再次浅充后保存,周期通常为4-6个月。
再次重申,以上针对的是锂电池。

网友:
补充:对于使用不合格的充电器充电时,为保护电池计,确实不要充满,因为判断电池是否充满需要较高的精度,山寨充电器往往仅用个比较器来判断,比较基准甚至只是电阻分压,这个完全谈不上什么精度,但应急充电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