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Flash中开辟一块区域用来存数据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RT
现在都不确定程序写完有多大,flash哪些部分被占用也不清楚。
如何能够确定一块连续区域能够用来存数据?
information memory segment abcd太小,完全不够用。

网友:
给你个网上的方法
“如果觉得修改LINKER文件有困难,也有一种方法可以安全地使用MAIN FLASH区。在IAR的OPTION勾选生成MAP文件,MAP文件里可以看到当前程序编译后的大小,complier一般会从低地址向高地址生成HEX文件,比如MCU的FLASH大小为32K,MAP中CODE区(即代码区)大小为15K,为了日后程序代码增加,可把前20K假设为应用程序占用的区域,后12K做为用户数据保存区,FLASH的读写API只访问后12K的地址空间即可,这种不修改LINKER文件的方法,需要随时关注程序是否超过了20K的范围,如果超过则用户数据区就要后移,不然FLASH写API会破坏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解答
另有linker修改的说明吗,刚接触不久
修改linker貌似更正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