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sate210 uboot 设置环境变量setenv 命令可以直接保存和显示设置后的环境变量

楼主:
uboot 命令很分散,其实很多命令根本没必要。可以一步到位。
比如设置了环境变量,肯定是要保存的,不然我们设置来干什么,设置错了还可以重新设嘛,是吧。
setenv 命令之后还要saveenv ,有时候忘记了,还导致一些悲剧发生,或者以为程序问题呢,我修改了一下sate210 wince/android2.3/android4.0/ linux 超强uboot 的
cmd_nvedit.c 完成一个小动作了。
如下:
int do_setenv (cmd_tbl_t *cmdtp, int flag, int argc, char *argv[])
{
        int i;
        if (argc < 2) {
                printf ("Usage:\n%s\n", cmdtp->usage);
                return 1;
        }

        //return _do_setenv (flag, argc, argv);
        i=_do_setenv (flag, argc, argv);
        run_command ("saveenv", 0); //
        run_command ("printenv", 0);//
        return i;
}

网友:
U-boot@SMDKV210# setenv os wince
Saving Environment to SMDK bootable device...
done
mtdpart=80000 400000 3000000
bootdelay=3
baudrate=115200
ethaddr=00:40:5c:26:0a:5b
ipaddr=192.168.0.20
serverip=192.168.0.10
gatewayip=192.168.0.1
netmask=255.255.255.0
bootcmd=movi read kernel C0008000; movi read rootfs 21A00000 180000; bootm C0008000 21A00000
os=wince

Environment size: 271/16380 bytes
U-boot@SMDKV210#

试了一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