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个奇葩的问题,在公司编译的uboot能够启动wince,android,在家里却不行,why

楼主:
sate210 超强uboot
公司打印信息
U-Boot 1.3.4 (Jul  3 2013 - 16:28:30) for SMDKV210

CPU:  S5PV210@1000MHz(OK)
        APLL = 1000MHz, HclkMsys = 200MHz, PclkMsys = 100MHz
        MPLL = 667MHz, EPLL = 80MHz
                       HclkDsys = 166MHz, PclkDsys = 83MHz
                       HclkPsys = 133MHz, PclkPsys = 66MHz
                       SCLKA2M  = 200MHz
Serial = CLKUART
Board:   SMDKV210
DRAM:    512 MB
Flash:   8 MB
SD/MMC:  Warning: cannot find the raw area table(23e589a4) ffffffff
bl1: 1
env: 17
bl2: 49
knl: 1073
wince: 9265
logo: 152625
rfs: 169009
3781MB
NAND:    1024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checking mode for fastboot ...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2013.04.11 15:17:  3
U-boot@SMDKV210#

貌似 两者的打印信息还不一样,怪事了,明明是我从一个地方编译过来的,这就是开发啊,不容易啊。O(∩_∩)O~,也许是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也不一定。

网友A:
就是找不到原因,后来从公司拷贝代码的镜像回来就可以烧写启动了。
现在弄一个公司代码回来编译会怎么样。呵呵,试试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找不到原因,后来从公司拷贝代码的镜像回来就可以烧写启动了。
现在弄一个公司代码回来编译会怎么样。呵呵,试试先了。
公司的虚拟机也是家里的拷贝过去的安装环境,编译器一样,怎么编译出来的u-boot.bin 大小不一样的呢?奇怪了!

网友:
搞定!,睡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有一个头文件smdkv210single.h 里面的配置我改动了一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
呵呵,整理一下就OK了。
改完就可以启动android2.3 ,android4.0 ,wince6.0 了。一个uboot搞定三大系统。linux也在改,很快uboot可以i启动四大系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近期也在弄Sate4412的开发板移植linux,android,希望可以跟楼主交流一下经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近期也在弄Sate4412的开发板移植linux,android,希望可以跟楼主交流一下经验哦。
哦?你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近期也在弄Sate4412的开发板移植linux,android,希望可以跟楼主交流一下经验哦。
你是客户应该有全套的源码和电路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