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通过网口boot的问题

楼主:
各路大侠
我最近在做关于通过网口升级程序的实验,用的是LM3S9D96的开发板
目前把ti例程里面的代码扫了一遍,能用
先下载的是boot_eth,然后下载了boot_demo_eth,通过LM FLASH更新程序也成功了
但前提是,LM FLASH是跟板子放在同一个路由器下面的,也就是传说中的在同一个网段内

然后我把开发板放在其他路由器下面就无法实现更新了

还是上图吧,比较直观一些

开始的两张图是无法更新的情况

板子的ip是192.168.2.108,而LM FLASH的ip是192.168.3.13
也就是说二者不在同一个网段内,挂在了两个不同的路由器下面的

网友:
后面两个图片显示的是可以更新的情况,
开发板的ip是192.168.3.2,而LM FLASH的ip是192.168.3.13
这个时候就可以更新了

网友:
但我想实现的是像咱们电脑上的软件更新一样

无论我的板子在什么位置,都可以进行软件更新,不然就不该叫做远程更新了

当然,这也是实际需求,我们的机器在美国运行,希望能够在国内给它更新程序的!

希望大侠们指点一下,如何处理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也是我之前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后来没有深入去学习了.
首先应该是要实现程序与路由器通讯,采用何种上层协议,我现在还不清楚.
先测试LAN内跨网段连接.
然后测试WAN连接.

网友:
如果是用 tftp 的話, 可以很幸運地告訴你, 可以不用再試了, 它不能支持跨網絡應用。 必須在同一個路由器下才可以, 因爲廣播是不會進到其它路由器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