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PCB】9mcu助学活动,PCB已经全都到齐,先睹为快

楼主:
   第九单片机论坛的助学活动第一期已经执行,PCB做回来了,有个小瑕疵,就是丝印层的字体。

   由于大家发过来的PCBDOC格式基本上都在15MB以上,上传都是问题,所以就转成了PCB格式

   结果,没发现有些字体是有区分的,导致几种板上的丝印层字体有出入,甚至有中文的地方乱码,还好瑕不掩瑜,PCB做的还是不错的说。
   以后会注意把丝印字体统一一下的。
   另外大家也要注意不要超过10MB

   太大了,厂家系统上传太慢了,一个文件30MB的话,需要上传好久好久好久好久--------然后报错!

   多图,有点耐心吧!

网友:
都是什么板子?

网友:
没看懂,想干嘛?

网友:
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活动安排:

1、报名;
         -----报名条件:在校学生(学校不限)
         ----报名时间:每月1日——每月15日(每个月会组织一期活动)
         ----报名方式:想报名的朋友请下载附件中的9mcu助学活动报名表。按要求填写。然后在每月 1日—每月 15日将填写好的表格发送至:(15532299@qq.com)。

2、报名审核;
         ------报名审核时间:每个月15日之前

3、报名成功;
          ------报名表审核通过的朋友将会在报名表上填写的邮箱中收到回执通知。
          ------收到回执通知的朋友请在(第九助学项目专区)板块下发一个PCB作品规划帖,论坛予以“已审核盖章”。至此,报名成功。

4、提交作品;
          ------提交作品时间:每月20日之前将作品提交到(15532299@qq.com)。并同步在自己的帖子里面进行技术参数和PCB设计说明。

5、作品审核;
      -----之前已经有人做过了的项目,类似产品将不会通过审核。
          ------提交的作品由第九单片机论坛进行审核,确定是否可以送至PCB厂家投产。未通过审核的作品将会第一时间通知作者进行改板。
          通过审核的作品将会进行投板,并及时通知作者。
      PCB作品要求:
A:  PCB设计软件要求仅限于Protel和Altium Designer两种软件,其他软件不予受理。
B:  PCB尺寸要求在10cm*10cm以内,双层PCB。
C:  PCB的板材:FR4、板厚标准要求是1.6mm
D:  PCB的颜色可以选择为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白色、黑色。
E: 要有点技术含量,单纯的芯片扩展插板之类的,我们是不会支持的。
F:      最小的线间距为6mil,但是最好是按照8mil来设计,保证工艺的可靠性。
      (截止到每月25日,取通过PCB的技术推敲的作品的前10名予以PCB投板。)

6、PCB+基本元件+购件资金;
          ------制成的8块PCB板+基本元件+(物料基金或是由第九单片机论坛代买的器件)将快递到作者手中。

          注意:可以投板的朋友可以自己购件。或是有的朋友嫌麻烦,可以由9mcu代为其购买器件。每个作品的物料基金最高为100元。

7、成品展示;
          ------电路板调试通过的朋友需要拍一段视频秀一下自己PCB板哦。电路板调试成功的朋友还会有其它惊喜哦!

参与者在收到成品PCB,并筹齐物料之后,需要自己进行PCB的焊接和调试。

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开发过程和心得,以照片、视频的形式在论坛上与大家进行分享,让更多的人看到技术开发的魅力。

当参与者的电路板可以按照自己的预期进行正常的工作之后,那么,恭喜你,你的助学活动获得了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活动安排:

1、报名;
         -----报名条件:在校学生(学校不限)
         ----报名时间:每月1日——每月15日(每个月会组织一期活动)
         ----报名方式:想报名的朋友请下载附件中的9mcu助学活动报名表。按要求填写。然后在每月 1日—每月 15日将填写好的表格发送至:(15532299@qq.com)。

2、报名审核;
         ------报名审核时间:每个月15日之前

3、报名成功;
          ------报名表审核通过的朋友将会在报名表上填写的邮箱中收到回执通知。
          ------收到回执通知的朋友请在(第九助学项目专区)板块下发一个PCB作品规划帖,论坛予以“已审核盖章”。至此,报名成功。

4、提交作品;
          ------提交作品时间:每月20日之前将作品提交到(15532299@qq.com)。并同步在自己的帖子里面进行技术参数和PCB设计说明。

5、作品审核;
      -----之前已经有人做过了的项目,类似产品将不会通过审核。
          ------提交的作品由第九单片机论坛进行审核,确定是否可以送至PCB厂家投产。未通过审核的作品将会第一时间通知作者进行改板。
          通过审核的作品将会进行投板,并及时通知作者。
      PCB作品要求:
A:  PCB设计软件要求仅限于Protel和Altium Designer两种软件,其他软件不予受理。
B:  PCB尺寸要求在10cm*10cm以内,双层PCB。
C:  PCB的板材:FR4、板厚标准要求是1.6mm
D:  PCB的颜色可以选择为红色、黄色、绿色、蓝色、白色、黑色。
E: 要有点技术含量,单纯的芯片扩展插板之类的,我们是不会支持的。
F:      最小的线间距为6mil,但是最好是按照8mil来设计,保证工艺的可靠性。
      (截止到每月25日,取通过PCB的技术推敲的作品的前10名予以PCB投板。)

6、PCB+基本元件+购件资金;
          ------制成的8块PCB板+基本元件+(物料基金或是由第九单片机论坛代买的器件)将快递到作者手中。

          注意:可以投板的朋友可以自己购件。或是有的朋友嫌麻烦,可以由9mcu代为其购买器件。每个作品的物料基金最高为100元。

7、成品展示;
          ------电路板调试通过的朋友需要拍一段视频秀一下自己PCB板哦。电路板调试成功的朋友还会有其它惊喜哦!

参与者在收到成品PCB,并筹齐物料之后,需要自己进行PCB的焊接和调试。

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开发过程和心得,以照片、视频的形式在论坛上与大家进行分享,让更多的人看到技术开发的魅力。

当参与者的电路板可以按照自己的预期进行正常的工作之后,那么,恭喜你,你的助学活动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