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两个电源适配器,请看看是什么芯片

楼主:
请大家说说像这种六脚芯片常见一般都是什么型号?什么性能?

拆解两个电源适配器,一个是我的索尼爱立信手机充电器,号称绿色节源,greenheart,一般想打开看看,不过一直不知道该怎样打开。
绿色节能,应该是美的,但是照片拍太差了,手机不能离太近。算了,就当作带点技术帖大家看着玩玩吧
还有一个是电信光纤猫的电源适配器,12V1.5A

两个好像大概都是所谓超声波密封或者胶粘的,都比较难打开,我先后动用了铁锤砸(据说对于超声波焊接的有效,可以松动),电钻(装切割片),螺丝刀撬,终于打开,算是带点暴力了,还好没算破坏大,还能合上。光纤猫的适配器好撬一点。

索爱电源适配器,其中6脚IC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型号,上面写着PZFL,可能关键是这个芯片吧。变压器比常见电路多一组绕组。

光纤猫的电源适配器也有一个6脚芯片,不知道这个和索尼的是不是一样的性能。带光耦。电源输入端好像增强一点。

网友:
现在的电源越做越小了,有时间也 拆开看看少了些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好像大概都是所谓超声波密封或者胶粘的,都比较难打开,我先后动用了铁锤砸(据说对于超声波焊接的有效,可以松动),电钻(装切割片),螺丝刀撬,终于打开,算是带点暴力了,还好没算破坏大,还能合上。光纤猫的适配器好撬一点。

楼主居然动铁锤。我看你暴力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铁锤恰恰为了减少暴力和暴力后果

这个技术问题我是从网上搜索来的方法,据说对于超声波焊接密封的有效,可以起到松动的效果,当然还有说用一个化学成分溶液的,可是没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算你狠,我从来没用过锤子。拆电子方面的东东。

网友:
电子方面的产品用锤子锤还说是为了保护什么,你为什么不扔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呀
敲敲如果就坏了,说明质量可能也有问题

哎,问个芯片,也没人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起来马加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有蛮多nokia的电源都是用的六脚芯片,
我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只记得功率做得不大

网友:
看不到是什么东西呢?倒是可以大概看清楚是一个索爱的充电器

网友:
更新索爱的图片,光纤猫的正在使用,没有再拆开拍照

网友D:
这两个图是清楚了,好像没见六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图是清楚了,好像没见六脚芯片
右下贴片不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有可能是锂电充电管理芯片。
因为以前用过LTC1734、LTC4065锂电充电管理芯片正好是6脚。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6脚的比较多
RT7730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6脚芯片在高压侧,怎么可能是锂电管理芯片呢

网友A:
一直还没找到便宜而又适合超低静态功耗的芯片,谁推荐一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还没找到便宜而又适合超低静态功耗的芯片,谁推荐一个呀?

UCC28700,最低待机功耗,支援低于 30mW 的待机功耗,仅需 1.5 uA 的启动电流。

网友:
第一个明显规矩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