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PLC控制问题

楼主:
是一套起重机控制系统,多圈绝对值modbus信号编码器和施耐德plc配套实现小车行走定位,通信这块已没问题,plc能正常读取编码器的反馈位置。现在现场测试下来发现plc在读取现场数据时小车位置变化很慢,编码器转动后,要过个几秒钟plc才能读取到这个位置,因为现场离控制室有段距离,所以编码器信号传输线缆要10-30m长,结果是线缆越长,plc检测到编码器数据的时间间隔也越久,在30m时估计要过个十几秒才会有当前小车位置显示,编码器信号传输线路是进口的屏蔽线,信号传输应该没问题,编码器这块测下来也是好的,现在也不知道具体问题出在哪里,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
信号传输

如果是信号传输衰减,但modbus信号远传30m是绰绰有余,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想外加一个信号加强器,但现在还没找到原因,怕是到时加个信号加强器也没办法结解决这个问题。求助!!!!!!!!!

网友:
线路越长速度越慢显然是因为错误率上升导致的,可别轻易下结论说“没问题”、“绰绰有余”,你在TTL或者232电平上别说跑ModBus,跑任何协议都都到不了30米,用天顶星的进口导线也白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物理传输层,用485,随便两根线只要电路正确,不跑任何协议30米也轻松。
先好好看看设备的手册,看看传输电气规范都是什么,然后根据规范设计适当的连接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C采用的是施耐德PREMIUM 系列,CPU型号是:TSX P 571634   提供的是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接口,旋转编码器也是标准的modbus信号通信接口。
另外现场排查下来,发现问题可能是电机电源线和编码器信号线走在一起的引起的,但设备装置排线、安装空间都设计好的,恐怕很难改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抗干扰性跟CPU型号什么的无关,查清楚接口的电气规范,然后按该电气规范连线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