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电源接反了,求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今天调步进电机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源接反了,电源12v,正负接反了,就接反了一下,也就1秒钟,然后就不好使了,表面看上去看不出哪烧了,求论坛有经验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哪坏了?
5822是IN5822,如果是它坏了该怎么测,什么现象说明它是好的或是坏的?
LV8731v是一个电机驱动芯片,手册传不上去,百度都有资料的,它容易烧不?
求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附件是电路图,如果图片看不清可以看附件的电路图。

网友:
这个是无法通过电路图来判断的,驱动芯片和电源芯片相对最容易烧。

网友:
能源输入出设计电源防反接保护电路吧。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只是由于这个的安装位置原因,拆卸安装非常不方便,又加上有些地方需要安上才能测,所以想先大概有个测试顺序,然后再动工。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先找个好板看下步进电机好的不,这样减少分支,然后再判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不在电源正极输入端加一个二极管进行反接保护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测了,电机是好的。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保护只是一个措施,并不能万无一失。保护是加了的,但还是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好办了,把那个驱动片子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应该是片子坏了,二极管也正常,控制信号也正常,片子没输出。片子昨天已经买了,明天估计就到了

网友:
这个本身应该坏了吧!

网友:
把D1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