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库之旅 4: 独立于MCU的LED闪烁库

楼主:
   我们知道,这样一个程序,需要两个部分。
1. LED的亮灭控制;
2. 延时函数;
   如果只是像那些入门教程那样直接写在main函数里,这是非常简单的。

       现在让我们考虑,如何实现 独立于MCU这个目标。
   首先,我们知道,LED的亮灭控制,本质上是控制IO口输出高或者低电平。这是与MCU有关的——不同的单片机,操作的方式和操作寄存器是不一样的。
   延迟函数非常好办,因为它与平台无关。
   倒是LED的亮灭函数,它与单片机有关,因此,不适宜直接封装到库里去。
   但是,再仔细想想,尽管控制LED亮灭的寄存器不一样,然而,在这个LED闪烁函数里,让LED亮,让LED灭这个操作本身,却是与控制LED亮灭无关的。
   我的意思是,不管你通过什么寄存器来控制LED亮灭,但我什么时候让LED亮什么时候让它灭却是与寄存器无关的。
   这就好比,我想去成都旅游这件事,和我到底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或者飞机去成都这几种交通方式无关的一样。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让LED什么时候亮LED什么时候灭”这个功能可以做进库里。而LED如何亮灭,交由应用程序实现。

      这里头稍微有一点技术细节要处理,它也是这篇帖子里的一个技术要点(除此以外都是技术思想)。
   我们已经介绍过。
   库本身,在形式上,是一系列函数单独编译以后得到的二进制代码;
   前面说的,Led_Light();Led_Dark()
   这两个函数,在编译库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实现这两个函数。
   而我们却已经在库的源码里调用了它们。
   我承认,这确实让人感觉有点怪。
   而我本人,也是在逻辑上觉得可行,然后确实尝试了一次,发现的确管用以后,才理出了头绪,并由此,决定了这篇帖子采取的这种方式来实现独立于MCU平台。
   原理很简单:
   因为,库的编译过程,不涉及 链接 这个动作,也就是说,它不需要确保库源码里所用到的函数都已经明确定义了。
但是,它必须知道函数的接口,所以,我们只要提供一个声明即可。
   而声明和定义本身是完全无关的。我们可以写一百个一千种函数定义,然后共用同一种声明。
   而这不妨碍库里先调用它。
   这个方法巧妙就巧妙在这里。你可以把那一百个一千种定义 引申到 一百个一千种单片机机型的寄存器操作。
就这样,我们实现了 LED闪烁函数独立于  MCU平台。
   这里必须说明,对于LED这类直接操作IO的简单操作,这种库的风装方式也显得非常简单,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但我想说,这只是一个入门的简单例子,就像学单片机点亮LED一样。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举例在不同应用模式下的封装方法,如何基于这种思想实现。
   你将会看到越来越复杂的应用实例,越来越复杂的实现方法,实现越来越酷的抽象方式——抽象于MCU机型,抽象于不同应用项目。

        下面是代码。

        具体的编译方法。
        我个人最常用各种IAR的ide。在IAR下是很简单的,区别就在 option选项里,C/C++ compiler这个选项里的output 勾选 library,而不是 execute就可以了。
        下面附上示例代码。

网友:
void delay(int delay)
{
     while(delay--);
}

void main(void)
{
     // 以51单片机为例,LED接在 P10脚
     while(1)
         {
              P1 |= 0x01;
                  delay(300);
                  P1 &= ~0x01;
                  delay(300);
         }
}

//==================================
//库模式

// lib.h 头文件
void Led_Light(void);
void Led_Dark(void);
void delay(int delay);

// lib.c  库源码

void Led_Toggle(void)
{
     while(1)
         {
             Led_Dark();
                 delay(300);
                 Led_Light();
                 delay(300);
         }
}

// 延迟函数,与MCU无关,是一个真正的 公共函数,我们同样封装在一个库里。
// 因为它独立于MCU平台,而且很多不同 MCU的不同项目都会用到,于是我们
// 把它独立封装成一个库,取名 公共函数库;

//  Public.c
void delay(int delay)
{
     while(delay--);
}

// 然后,在应用程序里,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include "lib.h"

// 然后,在项目文件里 ,要加入 编译好的库文件。
// 这里有两个 lib.a PublicLib.a
// 然后
void main(void)
{
     Led_Toggle();
}

// 但是别忘了,我们还要实现 Led_Light() 和 Led_Dark();

// 它很简单;

void Led_Light(void)
{
     P1 &= ~0x01;
}

void Led_Dark(void)
{
     P1 |= 0x01;
}

// 这的确显得不够直接,如此当然是有目的,因为,假如我们现在换了一个MCU,情况会如何呢?、

//如430.我们只需要修改....
void Led_Light(void)
{
     P1OUT &= ~0x01;
}

void Led_Dark(void)
{
     P1OUT |= 0x01;
}

// 或者 stm8/32?? 没问题
void Led_Light(void)
{
     GPIOE->ODR &= ~0x01;
}

void Led_Dark(void)
{
     GPIOE->ODR |= 0x01;
}

//.......
//挺棒把?
//但这里还不是很棒,这个问题目前我也没解决。
/*
   我需要在新的ide中,重新编译一次那两个库。
   我可以不做么?
   直觉告诉我似乎不能,因为,这是在两个平台上跑的机器代码呢?!
   但是,在使用keil里,我模糊记得我似乎看到过一个选项是 链接“第三方库”。
   这个第三方库的意思必然是某种其他C编译器编译出来的代码。
   理论上来说这是可能的,毕竟都是C编译器,毕竟只不过是对应的机器码不一样。

   所以,下一步我同时还会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可以得到妥善解决,意义重大。
   因为,这样一来,我编写的库只需要用一个C编译器编译一次,就可以被任何C编译器链接,而无需我另外多编译一次库。
*/

网友:
如果想闪烁两个LED灯呢?
如果想改变LED闪烁的频率呢?
如果有中断或者其它任务切入,LED闪烁的频率就被改变了。
用延时函数实现闪烁也太浪费MCU资源了。

独立于MCU做到了,但离库还有一定距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终于收到一条有深度的回复了 。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你提的这三个问题,不管封不封库,不管独不独立于MCU,都是存在的。
而且解决方法也是类似的。

这三个问题里
第一个问题是最难的(以后就一个比一个容易了)。

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 如何 结构化常用结构。

我昨天想了想,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做一个简单的示例如下:
typedef struct
{
       void (*LedInitial)(void);
       void (*LedLight)(void);
       void (*LedDark)(void);
}LedStruct;

是的这个方法的核心就是 结构体封装函数指针。
这样,我们只要把上面写得那个 同步阻塞 的 LED闪烁函数 改成 以 LedStruct 的模式就好了。
28.void Led_Toggle(LedStruct *Led)

29.{

30.     while(1)

31.         {

32.             (*(Led->LedDark))();

33.                 delay(300);

34.                 (*(Led->LedLight))();

35.                 delay(300);

36.         }

37.}

这样在使用的地方,不管你要多少个LED,一个LedStruct就代表一个LED。

事实上,这个问题扩展开来,可以得到一系列类似的功能
比方说,一个MCU带有N个ds18b20,M个sht10,都可以做类似的处理。

函数指针 是关键,这种方法类似于 回调函数机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至于第二个问题,不难。
不管是采用我原来的方法,还是最新的这种 结构体封装LED操作的方法。

都一样,因为我可以传递参数啊。

举例
28.void Led_Toggle(LedStruct *Led,U8 delay)

29.{

30.     while(1)

31.         {

32.             (*(Led->LedDark))();

33.                 delay(delay);

34.                 (*(Led->LedLight))();

35.                 delay(delay);

36.         }

37.}

或者
27.

28.void Led_Toggle(U8 delay)

29.{

30.     while(1)

31.         {

32.             Led_Dark();

33.                 delay(delay);

34.                 Led_Light();

35.                 delay(delay);

36.         }

37.}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三个问题,同样不难。
这只是 同步阻塞 或者 异步 方式的区别。

上面是为了简单,所以我纯粹用同步方式完成示例。
但我采用异步的话,第三个和第四个问题就都一并解决了。

如果非要做成 异步,也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 情况。
void RunTimer(U32 *Timer)
{
         if(*Timer <= 0xffffff)
           (*Timer)++;
         else
           *Timer  = 0;
}

void ClearTimer(U32 *Timer);
//就不写了,如名字,都是按地址操作变量而已;

/* 这里是最简单的 判断超时,还可以做成 带标志的,乃至是多种不同超时模式。看你想怎么写,看这个东西是否常用到足以让你结构化而已*/
void IsTimeout(U32 *Timer,U32 MaxTime)
{
        RunTimer(Timer);
        if(*Timer >= MaxTime)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这样以后,就可以用这个代替那个delay函数了。
这样,整个CPU就不会阻塞在这个地方。

/* 这里方便起见 ,先不改成 用 结构体的,但其实是类似的。 */

void Led_Toggle(U8 delay)
{
        static U8 Status = 0;
        static U8 Timer = 0;

        if(IsTimeout(&Timer,delay) == 1)
        {
                Status  = !Status;
                if(Status == 1)
                   Led_Light();
                else
                   Led_Dark();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更棘手的问题。
不知道上面的回答是否让你满意?

希望你能有更多的好建议 或者 指教指教 该怎么办。谢谢

期待你更多的有深度的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很久没更新。
作为在 主题帖 里 提到的 越来越复杂的应用实例,也久久没有提供实例。
但其实最近是不断在使用这种方式,比如 一个 12864的,今天因为那个直播贴里一个哥们提问,我才回想起这个帖子,用来给他作为例子说明我的方法。

而同时,这个帖子也可以吸收手机DIY第四个帖子中关于封装12864库的例子作为 更复杂的这种抽象MCU的应用实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149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