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ellaris LM3S9B96与STM32的区别,他们的固件函数是不是相同

楼主:
我是STM32的初学者,刚刚学习了通用IO,定时器,中断这三大块。还想接着学习,但STM32的开发板丢失。现在手里还有一块儿TI的Stellaris LM3S9B96的板子。想求教各位大神,它们的固件是一样的吗,它们都是Cotex-M3的内核。我对STM32的学习可不可以运用在LM3S9B96上面?
PS:它们的开发软件是一样的吗?是否都可以用Keil?

网友:
回复 楼主:

固件库肯定不一样,学习方法可以相同,都能用keil 不过LM3S9B96要求keil版本4.2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常用的功能,例如通用IO,定时器,中断的函数相同吗?它们要是不一样,那学习不同的ARM,函数就记得太凌乱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固件库各家都不一样,函数名都不同,这也是我当初从 TI M3 转到 STM32 时遇到的问题,开始确实很不习惯.不过过了过渡期就好了.
在目前阶段 CMSIS 还不普及的情况下,网上的学习资料也都是基于各厂商的库,也没办法.
相比各种其它研发中难以捉摸的问题,这也不算什么难事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我看TI好像没有提供LM3S的片内外设的固件驱动啊,只有M3内核的固件,片内外设在使用时都要自己编写吗?还有LM3S是不是要用SWD仿真啊,我用JTAG时老是无法连接!兄台有没有LM3S的教程啊,我现在手里资料非常有限,网上的资料也很少。有的话发给我一份吧,谢谢兄台了
邮箱:398168316@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敢说 LM3S 的资料这个论坛上是最丰富的,可以多上来看看.
你可以先在此找找具体的资料,具体问题可以在论坛发帖,大家看到了就会回复的.
所有的 Cortex-M3 都支持 Jtag 和 SWD .
我目前用 SWD + Jlink 来调试仿真 STM32,感觉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初对LM3S了解的太少了,现在手头的的资料丰富了不少,就是还缺少一份固件库函数的讲解(pdf)。还正在网上找。。。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不过以源代码为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是谢谢兄台了,这份文档正是在下所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