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M3S芯片的程序中的前缀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比如ul-   pu-    ui等,那位大神知道给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很好的编程风格和习惯.
主要是用来标识变量的类型.在变量前边加上前缀,一看就知道是个什么类型了,这在以 C 语言这种没有自动类型的编程语言中很有帮助.
ul --  unsinged long
pu- pointer of unsigned long
ui- unsigned i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三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