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 程序跑一段时间后 进入FaultISR ?

楼主:
跑的lwip,有时候跑了十几分钟,有时候长达两个小时,程序就会进入FaultISR,此时必须重新上电或者重新烧写程序,才可以继续运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求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能想到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调试模式下,产生 Fault 后具体去查看到底是由哪种原因上访而成的,然后一步步往下查,应该可以查得到.
应该是在 usage fault 或者 memory fault 两大类之内.
也可以通过串口在 fault 中断中输出一些信息,具体做法,可以参考一下 cortex-M3 权威指南.

网友:
请看附件,你就基本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