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C语言的一些问题

楼主:
语句:sibt dula=P2^6;//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程序中有赋值语句:dula=1;
然后P2^6就输出1,为啥?dula与P2^6指向同一地址?求指导

网友:
sbit 定义 dula 跟 P2^6 是相同的位置.
所以 dula = 1, 也就会在 P2 的 bit6 也输出1了.

网友:
是sbit 不是sibt。C语言里编译器是不识别P2^6这些东西的。所以用sbit建立变量和相应地址之间的联系。sbit只可以进行位操作

网友:
“ dula ”  这个名字是你给“ P2^6 ”重新起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同时有效。

如果你不这样,keil是不会认识 “dula”的。只会认识“P2^6”。

“P2^6”是在类似“at89s51.h”的头文件里面定义的硬件“P2”口的一个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囧,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