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模块化程序设计

楼主:
看了 zhaojun_xf 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1165-1-1.html
受益良多, 也开始试着改造代码.
希望通过积累能完成一个开发51的代码的模块集合模板
增强复用性

对照zhaojun_xf 给出的模板, 我想改成下面体系, 不知如何在keil里面组织文件结构,添加.c文件, 显示模块文件夹. 望赐教
(相同模块的源文件建立文件夹, 如xxx, 放在src文件夹中, 而不是和src文件夹平行.)
根目录
     |------doc                                                    // 开发文档放这里
     |------proj                                                   // 工程文件放这里
     |------out                                                    // 输出文件放这里
     |------src
               |------main.c                                    // main.c和config.h 以及其他模块(文件夹)放这里
               |------config.h
               |------xxx                                          // xxx 模块
               |         |--------xxx.c 和xxx.h
               |------yyy                                         // yyy 模块
                         |-------yyy.c 和 yyy.h

网友:
这样做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我个人比较喜欢把代码分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效率高啊 zhaojun_xf,
我的问题实际是在keil的使用上. 我这样建好文件夹和文件结构后
添加工程, 输出文件设置等等按照你的方法都很好
但是所有模块放在src文件夹中后
keil----Components, Environment and Books ----project components----Group中 添加文件夹就搞不定了, 只能是同一级, src下面的模块文件夹没法组织啊. 最后只能是将模块中的xxx.c和yyy.c全部add到src下, 有点不爽啊.

是不是没有办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完全可以放在其他目录,那个帖子本身就是说的是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