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在LM3S8962上运行遇到的问题

楼主:
 向各位请教个问题,我的运用就2个任务。程序也很简单,8962每次从串口中断收到一12字节数据后,就通过消息邮箱向一个任务发送消息,任务收到后经过一定处理通过CAN发送到上位PC机。另外一个任务处理上位PC机通过CAN接口发往8962的数据。我现在的问题是程序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约1 个小时后,任务不 循环了,但是串口中断能够正常接收数据,并且时鈡节拍也能够正常中断运行,请问这个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大家都不知道?

网友:
感觉大家上传资料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很少是原创的,而真正在实际中遇到有什么问题,大家却不愿意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应该是,进行一段时间后,任务不进行调度了.任务部调度,SystemTick 定时器是否还在触发呢?

你需要找一下,为什么是 1 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节点,而不是其他时间?
是什么原因导致 System tick 停止了吗?

还有,不用邮箱,改用事件标志尝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SystemTick 工作正常,一切中断正常,只是不 进行任务调度了,我现在发现也不一定是1个小时左右不进行调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能进行单步仿真,可以看看各任务是在就绪态,运行态,挂起态中的哪一个.
检查一下优先级看看.
我现在用 ARM RTX ,感觉还是蛮简单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