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录放系统实验

楼主:
做语音录放系统实验,录音的数字量存在flash中,如何将它们播放出去呢?我是用定时器输出PWM来实现播放语音的,那PWM的频率如何确定?PWM的占空比如何确定?

网友:
1、PWM的方法你查询SPWM,即使用PWM还原正弦波
2、FLASH里面就存储AD采集的语音数据,输出的时候根据1的知识换算即可
wangfuchong前段时间还在论坛上分享过PWM制作音乐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