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特率

楼主:
外部晶振是24M  串口波特率设置为1M的时候,串口中断接收数据没有问题,但是设置为2M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接收不了。

是不是我在中断函数里弄太多东西还是别的原因  求助

网友:
注意,串口波特率越高,对波特率的误差即时钟的精度要求也越高,同时软件的处理也要相应跟上。

网友:
频率高了最好开启DMA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中断里做的接收判断,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在2M的时候产生的错误,接收不了。

1M下完整正常,代码按照我的思路在跑。2M就出BUG。

现在还没有想出来该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接收是先用串口接两个字节,然后第二个字节是DMA的长度,把这个值赋给DMA,然后开启DMA接收

波特率在2M 的时候出问题,24M的晶振对于跑2M速度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啊,还在找原因  纠结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别在中断中做任何数据处理,只是把数据放入缓冲。

网友:
回复 网友C: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temp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SendData(USART1, temp);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仅仅只是这样  也是只能发出去第一个字节 是不是有问题啊   板子跑不到这么高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中断里做数据处理一定要算好时间,中断服务程序中最好仅仅是数据转移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有两个,1:波特率信号不理想,好像二楼说的,晶振总是有一定偏差的,特别高的波特率时误差不能忽略了,经常的表现是数据错误或乱码。这个情况除了换晶振别无它法。
2:串口处理不及时,即你的程序结构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处理。经常的表现是丢失数据,但收到的都是正确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开辟缓冲将数据分成若干段,在dma传输中段里处理数据,缓冲越大就越有时间,另外考虑数据可能覆盖的情况可以开辟双缓冲交替接收。
你上面的中断处理方式并不能根本解决,特别是中断开的比较多时嵌套和优先级也要考虑。2M波特率的话你最坏情况要有5u秒的响应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晶振是24M  系统时钟用的是外部时钟  波特率如果是 2M  那么执行一条单指令的时间就是5us,那么24M的处理器可以处理的大概就是100多条,肯定够用了,但是还是不行,好几天了 要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只初始化串口,测试了一个串口,还是那个问题。2M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但是会接收进来一个字节。只接受一个而且只接收一次就停了。我怀疑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会收进来第一个字节呢     被这个问题搞疯了,就卡在这。

我用的是ucosii + STM32  源工程师从ucos官网下载的。  重定义了一些东西,但是也不影响这个呀,。  啊啊啊 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发送设备会不会波形不好呢?给你出几个法子你试试
你连发全0的数据看能不能收到;
或者你收发短接自发自收看看什么情况;
你先把其他的中断都关了,大循环也简化掉,然后主频设高点超一下频试试。

再强调一下用dma处理,不要用中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波特率精度问题还是中断处理的时间问题很容易判断,修改一下中断服务程序,仅仅来个回发,然后用PC监视,如果数据没有问题则是中断处理的时间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收自发肯定没有问题的。我用示波器看看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1M波特率回发没有问题,2M就只收一个字节 真是让人崩溃

网友:
回复 网友B:

DMA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串口怎么就不行呢  huo_hu大大求解 这个到底原因是什么 串口怎么就跑不到2M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1M没问题不代表2M就一定没问题,都说了两个可能的原因,去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别就是“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数据有问题,2M只能收一个。中断里就只发一个来回。  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你的程序编制合理是可以轻松测试出到底是什么问题所致,好好动脑筋吧,小菜一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