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洗衣机控制系统

楼主:
利用独立键盘模拟洗衣机操作按钮,K1为设置洗衣操作时间,K2为电机启动按钮,当K2按下后,电机正转30秒后,反转30秒后,反复执行此操作到洗衣操作时间结束。

网友:
这个不难吧?

网友:
這不難啊,你想問什麽,或者碰到了什麽問題?

网友:
我想知道那个直流电动机的驱动电路,双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怎么连啊,双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我一个答题思路吗?谢谢了

网友:
上网找一个直流可逆调速系统的电路图,改改就能用

网友:
如果是真的洗衣机  那么用的是交流电机(没听过有没有直流的)  用继电器可以切换绕组!!    模型就用三极管搭就行(搜遥控车电路  看  芯片控制电机那部分) 或者也用继电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