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面包板上钟表晶振不起震

楼主:
面包板上钟表晶振不起震..

但是焊接在MSP430 Launchpad上的晶振却可以起振...

有两个怀疑.

1)电阻太大?不过好像电阻关系不大吧,
2)面包板的插针不靠谱.(杜邦线 <-> 面包板线)
3)晶振是坏的.(我换了五六个都是一样)
4)接触不良,完全没接触,不过我用的是质量比较靠谱的面包板的哈,而且,万能表说通的,,,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插在一个孔里试试?
还有软件方面也要注意的,换不的pf设定看看,另外要延时等待检验震荡标志,另外要看看具体型号的勘误表中有无相关的描述,例如失败标志不可靠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分布参数的影响,面包板的插线会改变晶体的等效模型,就是PCB晶振电路设计也要注意。

网友:
面包板上的孔有100p级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早把他焊接在洞洞板上也会很难起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是12.5pF,在芯片内部使能.测试面包板孔间电容是3pF,没有100pF那么严重...

网友:
晶振和电容的位置也很重要。

网友:
调整一下晶振两端的电容试试看,另外线路的负性阻抗也是影响很大的哦 。之前我们就碰到过这样的案子。晶振内阻大雨19K就不行 小于19K就一点问题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