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10点亮LED

楼主:
这个程序是点亮发觉二极管的;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下载来看一下;
目前项目上用到LPC810的地方比较少;
暂时先了解到这里面吧

LPC810点亮LED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共享。。。

网友:
--- Error: User Command terminated, Exit-Code = 1
"led0630.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直接下载HEX文件试试
可能是编译环境设置的不对
在我电脑上运行的正常

网友:
我的keil不能识别这个芯片

怎么办呐?

网友:
回复 网友B:

“keil不能识别这个芯片”
你这话问的有点问题;
如果是在建立工程的时候找不到这个芯片;
原因是你的keil版本过低了,建议你去下载一个高版本的MDK
如果 是你用Ulink下载程序时找不到芯片
那么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的仿真器暂时还不支持这一款芯片

网友:
谢谢!

我的MDK版本已经很高了。也不知道最高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MDK V4.71A
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楼主这程序,直接把ISP禁用了,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