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问个关于家用电的问题

楼主:
还是问个关于家用电的问题
以前发过一个相关的问题:防静电手腕可以接在家用单相电的三孔插座的地线上么?
昨天傍晚大概,我拿一个台灯,用导线连接三孔插座的火线和地线(注意,不是零线),跳闸了,至少好几分钟以后才来电,这在结合我在以前帖子中的用万用表测试说明地线确实不是虚设的,是连接的。
现在的问题是,到底应该是家里的漏电保护器应该跳还是整个单元跳闸呢?我现在的现象是整个好像是整个单元跳闸了,但是我家里的一排闸包括漏电保护器一个也没跳
如果把火线直接连到真实的地面上例如放有水的水池里(例如马桶里)会不一样么?这估计有一定的危险性,怕麻烦懒得弄,还没有试

网友:
有没有强电也了解的呀

哎,整天就怎这些烦人的事情

自己拆啪啪打火然后半边不亮的吸顶灯,打开镇流器里面果然烧掉了。
拿去当初搞装方面装修的老板店里去换
拆开刚刚拿回来的新的,还是自己焊接连接一下灯座的线,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老板娘叫我直接用胶布连接,还说以后坏了好换(哎,好像还整的这样还很正常似的,不是他们本身本来的原因),觉得不好不是太安全的办法(灯座需要从原来坏的镇流器上剪下来,老板娘意思随便剪下来,我还是齐电路板焊接点剪下来,回来自己打开直接焊接)。顺带也拍个照片给大家看看这破玩意质量到底怎样?现在很多就琢磨着怎样手脚赚不良钱

这个监制是什么意思?

大家好好挣钱呀,穷人大概就该受这份穷罪。这就是河蟹社会?还不如不要搞那么假不嘻嘻的好看呢

整天就折腾这类事情了,打印机也出了问题,打印不了购房协议书照片。
中午饭还没吃,冰箱里正巧堆了一大堆蔬菜,也懒得现在弄了,还好前天我妹妹给了我一大袋饺子,刚煮好现在应该有点凉下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一级漏电保护开关动作了看看便知,自己的没跳就是上一级的跳了。不过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自己的先跳,不同载流能力的漏电保护空开的灵敏度是不同的,自己的没跳需要检查一下是否为质量问题,漏电保护开关上有个测试钮,可以按下试试,正常时应立刻跳闸。
漏电保护开关的原理是流入和流出的电流必须相等,否则就跳闸,如果火线与任何非同相零线间存在电流当然包括直接对大地放电时都会跳闸。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子镇流器要选择名牌的,否则质量很差,通常都是烧开关管,也有烧其它LRC元件的。
镇流器的连接通常不必焊接,这也是电工作业规范,都焊接显然是无法操作的,将线绞合后用绝缘胶布包裹即可,只要绞合方法正确、胶布缠的没问题,接触可以长期保持良好。
至于“监制”,按照国家法律规定,镇流器之类电子产品的生产不能是随意的,必须取得许可证,有许可证一方可以委托其它厂家生产但必须打自己的品牌并对产品质量负责,所以不存在什么“监制”一说,可以肯定的是楼主所用镇流器肯定是没有取得生产、销售许可的山寨产品,质量如何不必多言。不过在国内,山寨泛滥不是一天两天了,为山寨叫好的人远比像俺这样坚决反对一切山寨的人要多多了……
想便宜又要质量合格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时就按过那个检验按钮了,起作用。不过现在问题是:不是家里的先跳呀
有必要进一步检查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起作用就好,无所谓什么进一步的检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