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公模的问题

楼主:
PCB板是不是也涉及到公模的问题,我做的是一块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想给它量产的话,上边要求要做适应公模,我想问一下公模的大小怎么确定,我从哪里可以得到公模尺寸

网友:
有些产品有公模,找套外壳来测试一下即可,你打算用什么外壳就基于什么外壳设计。
真正大批量生产PCB时可没有什么公模问题要考虑,但要考虑板尺寸和拼版方法以尽量减少边角料的损耗,PCB所用板材的尺寸都是有标准的,一张大板能制造多少张小板显然有个最优解的问题。
关于PCB材料板材的尺寸,具体去问你的加工厂,同时要考虑工艺边和分板方法带来的尺寸影响等。特别要说的是,这些仅仅是大批量生产时才会考虑,但估计楼主的设计与“大批量”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楼主的公模是指外壳的公模?还是PCB的公模?
外壳公模的话,就是省掉了开模具的费用,,其实产品量大的话,还不如自己开模。
如果是PCB公模,这个没有必要,因为制板厂是按面积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