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的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
这是大致的电路图。由P1.4和P1.5控制电机的正反转。通过P1.7(A7口)采样信号,经过A/D转换从P1.2口输出PWM波,也就是利用滑动变阻器改变电机转速。我想知道如何进行A/D采样?采样的结果是如何通过P1.2口输出?我这个思路正确吗?希望能给出相关代码,谢谢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这个电路图就是错的,你下面4个二极管能导通吗,再说电机的桥式电路上就没有用二极管的,最起码也的是个三极管。其次为啥不从P1.4 1.5输出PWM信号而从P1.2输出呢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298内部是个H桥,那四个二级管起保护作用。
1.45和1.2都可以,1.45要占两路pwm通道而且要互补,1.2一路就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AD不说了,采样后的数据换算一下比例用这个数去更新pwm通道值改变占空比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98内部是个H桥,那四个二级管起保护作用。
1.45和1.2都可以,1.45要占两路pwm通道而且要互补,1.2一路就 ...

那四个二极管是整流的作用吧,其余的我赞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四个二极管是整流的作用吧,其余的我赞成

是保护,俩条输出线的电压不会高于VCC不会低于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保护,俩条输出线的电压不会高于VCC不会低于GND

嗯嗯  直流没有整流之说

网友: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