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 下载提示 adapter not found 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
LM3S811下载总是出现  adapter not found

尝试多次都没有解决。
本来以为是芯片被锁了,但是现在在论坛看到过有说这样问题的,就一直很注意,从来不使用Jtag的那几个IO口,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今天又试了试,先重装了Keil,不行,又在另一个系统中(双系统)试了一下,结果下载成功了!
从而说明芯片没有问题。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换了一下USB口, 就可以了!!!

总结:可能是因为经常使用这个USB口吧,位置方便,在这个USB端口上链接过很多设备,或许是某个设备跟LM3S811正好有不兼容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FTDI USB 驱动的问题,有时候重新插一下,或者打开设备管理,扫描一下硬件,也有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