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 1080P驱动即将登陆Espier 敬请期待

楼主:
话说FPGA的潜力是巨大的,除了GPU和高端CPU之外可能嵌入式应用中以这么低成本做到1080P的芯片应该不多。
当然,画面的刷新还需要很多外设芯片的支持,例如SDRAM、FLASH之类的。

下面是一个很悲催的事情,权当题外话了。
昨晚楼主的台式机崩溃了,突然断电黑屏,作为一个资深DIY人士,楼主打开机箱放电BIOS、手动测温北桥、CPU,最小系统....
最后猜测是CPU过热,涂上导热硅脂,启动....未果
今晨直接奔电脑市场,电源坏了!幸好是3年保的金河田啊,还有2月才到期,于是换新,一切正常;下午回到家中悲剧上演了,
继续黑屏,软测CPU温度貌似不高啊,于是手动测温(就是用手去摸)南桥温度偏高,很多D友搞不清南北桥,告诉你,北桥就像是
FPGA管理内存、AGP、PCIE16X之类的高速接口,直接向BOSS——CPU负责,南桥就像是ARM,速度较慢,挂在PCIE总线上一个从设备,
管理众多慢速接口,像键盘鼠标声音之类的。一般现在的U集成了北桥,如非集成,北桥较大,较烫.....说跑题了,手动测了下温度后拿出多年珍藏的大型散热片,贴了上去,
温度是降下来了,故障依旧,绝望了.....只好换主板了!主板也是3年保的说........,于是本篇文字实在笔记本上偶得
不是不努力啊,实在是电脑故障啊,............................休息去了,(窃喜中)

网友:
FPGA 现在能搞出1080P的 VGA 显示了?HDMI 可以吗?

网友:
真是太强大了,那FPGA 当年在大学只是搞搞 示波器这种高速采集的东西,现在这么厉害了啊。
毕业后一直搞ARM了,没去理会了,有好消息还是要支持一下的!

网友A:
hdmi需要芯片的调制声音和图像的
加上芯片可以,也是fpga用途之一
VGA要做到1080p时候vga线也要好一点哦
对fpga来说显示100多兆速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mi需要芯片的调制声音和图像的
加上芯片可以,也是fpga用途之一
VGA要做到1080p时候vga线也要好一点哦
对fpga来说显示100多兆速度还行
现在的S5pv210 都行哦,VGA 1080P我wince下实现了。
不过android就有点吃力了,还是HDMI来比较好一些。

网友:
恩确实的说FPGA和MCU是互补的,短期内除了SOC融合二者之外只有专长,没有性能可比性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