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00系列微控制器GPIO位置分配工具

楼主:
再来点资料。有的电脑打不开的话,需要添加Java工具,网上可以下。

Java工具: jre-7u17-windows-i586.part1.rar (14.31 MB, 下载次数: 408)

网友:
多谢分享!

赵俊版主,我还买了你的一本书呢!

网友:
添加JAVA工具?

是要安装一个JAVA嘛?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个插件就可以。。

网友:
我装啦,不行啊

我把WINRAR设置的地方把JAR的勾去掉了,也不管用。怎么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位已经更新Java工具,安装即可。

网友:
多谢斑竹。貌似还不行啊!

我无语了。

网友:
好了。

可以打开了。我更无语了。莫名其妙。

网友:
可能要重启电脑。。。

网友:
记号,留着有用

网友:
我的把那个复杂的名字缩减就好用了。

我的把那个复杂的名字缩减就好用了,改成Switch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留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