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网友的DIY变焦LED手电

楼主:
这里转发一个强悍网友的DIY变焦LED手电制造过程,,,
先说说变焦手电的优势:比起传统定焦(或普通聚光)的手电,当需要大范围照明的时候,很明显那个焦点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而定焦手电在遇上远距离照明任务的时候就又望而却步了。。。所以变焦手电汲取两者所长,既可以远距离照明,也可以近距离提供泛光照明。

于是我很早就很期望拥有个拉风的变焦手电。但是由于以前的那个大而笨重的强光警用手电给我造成的难以携带的心理阴影,我即使看见了市面上的变焦手电,也不敢去买。就算看见合适的了,那价格呀。。。也是不敢恭维的。(好像如果所有东西都价格很低的话,就没人去DIY的了。。。。。。)直至2010年中旬,我看见了一种很小的,装7号电池的变焦手电,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那亮度啊。。。不敢恭维。就是一个普通的草帽灯+聚焦透镜。

1.制作材料和工具
  1.1制作材料
  铝制易拉罐
  凸透镜(直径15MM)
  高亮度 150流明LED,14mm铝基板(超省电-工作电流400mah)
  1.5-3.7V升压电路,直径11mm(输出电压400mah,总体转换效率85%)
  5号电池
  开关总成-直径15.5mm(包括开关-开关板-弹簧-胶帽)
  用于升压电路的小弹簧
  导热胶块
  502 瞬间强力胶

  1.2制作工具
  大号剪刀(用于剪切铝罐)
  电烙铁
  导热硅脂
  用于焊接手电筒的电源线(或者用细而有韧性的导线代替)
  剪钳(斜口钳)
  台钳

2.这里先讲解一下变焦手电的原理

 如图,当发光点刚好处于凸透镜的1倍焦距的时候,折射出来的光线接近平行光,此时的光线是汇聚的,所以照射的距离较远,但是照射的范围较窄。。

3.制作照明-升压部分

LED,升压电路,电源线,小弹簧,共同组成照明部分

焊线,并做好处理(喔,原来这个槽是这么用的啊!!!)

网友:
焊好了。准备焊小弹簧

传说中的散热胶块。这个胶块贴在脸上感觉冰冰的,像一块铁。裁好,准备用铝皮包裹起来

裁下一条铝皮,剪口子, 这样包起来。这个步骤让我手抽筋。。。

做好了的效果,这次给的是1.4V电压。
 4.制作开关部分
由于胶帽直径较大,只有裁掉一圈。

  滴上502,粘合

做好的效果。

网友:
 5.制作外壳

就这三家伙。。。再加个外壳就是手电了。

先卷一下铝皮。两端都把油漆磨掉,不然就是绝缘的。

磨得我一手的粉末。。。。。。

效果。。。感觉好像长了点。

总之整好之后亮度还是非常好的~~

6.制作变焦筒
  ——这个过程有照片,但是之后又改进了,改进过程中没拍照,

这中间的凸透镜是用直径4CM的放大镜一点点剪小的。。。因为之前那个透镜沾了502报废了。。。在这里奉劝各位同学:千万千万不要用502去粘透明的东西!!!

在手电筒表面贴了一层绝缘胶带,装饰的同时也加强手感。
  至此,一个拉风的变焦手电就诞生在你手中啦~~赶快拿出去向童鞋们炫耀吧~~超迷你的哦~~~
  附:尺寸图长101.29mm  直径17.12mm
使用一节5号(SIZE:AA)电池。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就是外观有待提升。

网友:
带透镜的,绝对强悍

网友:
很不错啊~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