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预处理中#define语句和#include语句的顺序问题

楼主:
关于Keil预处理中#define语句和#include语句的顺序问题

  今天在学习TIstellaris luminary LM3S9B96的固件移植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叙述如下:

  由于固件中的pin_map.h文件中包含了LM3S所有芯片型号的引脚映射,所以当为某一特定的芯片进行引脚映射时,要通过#define PART_LM3Sxxxx 语句选择特定的宏定义段。Pin_map.h中关于LM3S9B96的宏定义段如下图所示:

但编译却并没有通过,而是出现了如下图所示的提示:

可见,图片二中的宏定义段并没有加载到.C的文件中,但当把#define PART_LM3S9B96语句调整到所有#include 语句之前时,如下图所示:

再次进行编译链接,则成功了

综上所述,自然而然地产生如下的疑问:Keil在进行预处理时,是把#define语句和#include语句分类地分开进行编译的吗?即在一个文件中当#include语句为第一条语句时,则编译器先把此文件中所有的#include语句处理完,才转而处理#define语句。不知小弟分析的对不对,还请熟悉预处理过程的大神给予指点!!!

网友:
这个编译的时候是有先后顺序的,你检查下你第一个没编译过的,上面几个#include 里面是否有用到#define PART_LM3S9B96 的东西!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就是按照先后顺序吧.

网友:
编译器只扫描一遍源码产生需要的编译信息,扫描过程就是按顺序把define,include,和源码混合在一起产生一个编译处理文件,到这步之前都是预处理过程。include实际上就是加入其它文件的内容。
#ifdef是个条件即是否定义过这个常量,扫描到这句时进行判断,如果成立则存在后面的内容有效(到#enddef),如果不成立后面部分视为不存在。
你的define part.... 只要放在#ifdef之前都为真,没有或再#ifdef之后都为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了,只有pin_map.h里面有#define PART_LM3S9B96。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这样,我发现我的问题了。原来在gpio.h的那个文件夹里有这样一段宏指令:
#ifndef DEPRECATED
#include "pin_map.h"
#endif
那就是在#define PART_LM3S969B 这句换之前已经包含进 pin_map.h这个文件了,而#define PART_LM3S969B  这句话之后的#include 语句就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