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把自已的笔记本电脑拆了……

楼主:
近几天好像笔记本面板好像特热,当时没留意,后面无意的发现近来好像没听到风扇的声音了,想拆下来看看是什么原因,但又怕搞坏,因为个人从来没有拆过笔记本,又想去送修因为这样保险怕自已拆不小心搞坏了,考虑到送修很贵最后决定还是试试,呵呵,我的电脑是华硕1000HE的,用了差不多快四年了,一直没出过毛病就是变慢了点,也不想去重装系统,下了背面所有看的见的螺丝边背后的硬盘和内存螺丝也下了,但是只能撬开一条小缝,坐着研究了半天,找不到方法于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原来是要搞开键盘才可以,因为键盘底下很多螺丝,下个键盘也是搞了好半天,然后下了键盘下的螺丝但还是搞不开,后面发现中间有一个贴着标签下面还有一颗螺丝,原来这张标签是可以保修的证明,反正过了四年了早过了保修期,呵呵,下了螺丝托起键盘终于可以看到风扇了,不过要非常注意的是键盘中下端有一排线边着主板,如果用力过猛搞断了话那你就头大了,而且我的好像还是墨排线,还好我虽然没想到但是非常小心!风扇上的灰真多用镊子拔都难转,于是一点点的清理了一下,没有润滑油怎么办喽,由于已是深夜2点没办法先用食用油代替,通电风扇转了,而且速度没有变慢,于是先装起来睡了一觉……
  第二天马上去借了点摩托车上用的机油搞上去好像风扇杂音小了很多,食用油虽然可以润滑但时间长了会辉发而粘住到时更难搞,然后上好所有螺丝,开机蛮好于是沾沾自喜节省了送修费,不一会儿悲催的发现上下键不灵了,其它键全部OK,于是拆开重新拔排线再插,装上去故障依旧,于是开始冒汗了后悔自已为什么不去送修,呵呵,最后试验了N次之后想到一个方法,用刀片切掉排线头露出部分的1/3,装上试验OK,呵呵,至于什么原因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呵呵,啥原因,不说了,,
大家都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前面1/3的墨由于经常接触或拆拔变少以至没用了,我以为大家看的明白

网友:
对于电工而言,这类动手是很有价值的。
对俺而言,有送修和取件的时间,自己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没有拆过的人主要是一开始不知下键盘,键盘上方有四个小孔,孔里都有一个扣位是有弹性的,用插的进去的东西往液晶屏方向也就是向上推,推的同时旁边用刀片类或插的进去的东西轻撬起来,一个个就撬开了,注意要温柔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主要是技巧,,工具也很重要。见过别人拆一个笔记本四五分钟,我拆了一次搞了半个小时,装的时候,搞了一个小时,,

网友:
一回生、二回熟嘛。

网友:
不会拆啊。。。又怕搞坏了。。。

网友:
华硕的拆起来是复杂些 熟悉了照样分分钟搞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任何不保留原先的部的的维修都算是失败的维修,而要保证原装的必须事先预习,我也同样拆过我的笔记本电脑。我在网上先搜索了怎么个打开法,没有我就不动。原封不动地装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结果怎么样了,修好了没

网友:
回复 楼主:

修好了,风扇扫个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挺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拆过几个本子,总结下:惠普、戴尔、华硕,基本上你想清个灰,就得大揭盖,惠普的很多型号甚至需要把显示器卸下来;联想在这一点做的最好,拆过的都清楚;苹果的也不难,而且苹果里面的主板什么的基本都是清一色的黑色,里外做工都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