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电源电路的EMI 和器件的作用

楼主:
      电源在工作时,开关晶体管会产生大量的EMI和RFI,而这会严重的影响到屋内其它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所以为了保证电源不受到电网中的输入噪声和传出电压浪涌峰值的影响,这就需要在电源的这一个阶段进行一个双向的保护措施。

市电电流进入电源首先要经过EMI滤波器的过滤

噪音(Noise),根据传导模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共模噪音(CMN)和差模噪音(DMN)。

共模、差模过滤
1.共模噪声(CMN)是在使用交流电源的电气设备的输入端(输电线和中线)都存在这种噪声,两者对地的相位保持同相。通过在电磁干扰滤波器中放置与每条输电线串联的电感,并在两个输电线和地之间使用Y电容进行连接,来予以抑制。
2.差模噪声(DMN)是来自电源火线而经由中线返回的噪声,存在于交流线路和中性导线中。

热敏电阻
      EMI滤波电路的位置在整流桥之前,因为这样设计就可以在电流通过整流桥二极管之前对噪声进行过滤。在EMI滤波电流的组成部分中,必须要有两个Y电容和两个X电容,两个电磁线圈,一个MOV(压敏电阻)以及一个保险丝,这些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另外,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MOV是的全名叫做“压敏电阻器”,主要是在电网浪涌电压峰值时,对电源起到保护作用。
      然而,在一些低端电源产品中,有些制造商会省略掉这个MOV,用来节省成本。如果你的电源里在EMI电路中,没有MOV的话,那么最好连接一个带有浪涌保护器的电源插座或者UPS电源,否则会对你的电源以及硬件系统造成很大的损害。

       一般在EMI滤波电路之后,会设有一个热敏电阻NTC(全名: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通常会被用于在大电流进入的时候,对电源内部元件进行保护。热敏电阻有如其名,是一个通过温度高低控制电阻阻值高低的电阻器。当热敏电阻温度低的时候,电阻阻值通常在6-12欧姆左右,当电源启动后,电阻器温度升高,阻值大约为0.5-1欧姆左右。
        对于高性能的电源,则会配有一个继电器,在电源启动之后则会绕过热敏电阻,减少电力的热量损失,对于电源效率的提升起到一定的帮助。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大热的天没法到处跑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