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wm驱动led灯 按键可以步进 朋友们 谢谢了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先写程序,遇到问题请大家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你

网友:
这样简单的问题,还要大家帮助?

网友:
#include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PWM_P 0xFFFF
#define PWM_2 0xFFF
#define PWM_3 0xEFF
#define KEY1 BIT3

void SET0(void);//Standby
void SET30(void);//30% Dim
void SET100(void);//No Dim
void SET_FL(void);//Flash Mode

unsigned char STU1=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DCOCTL|= MOD0+DCO0;//  +DCO1+DCO2           //Set DCO Frequence select
  BCSCTL1|=DIVA_0+RSEL0;// +RSEL1+RSEL2+RSEL3    // Set DCO Resistor

  P1DIR &= ~BIT3;                          //P1.3 input
  P1REN |=BIT3;                            // P1.3 pullup
  P1IE |= BIT3;                            // P1.3 interrupt enabled
  P1IES |= BIT3;                           // P1.3 Hi/lo edge
  P1IFG &= ~BIT3;                          // P1.3 IFG cleared

  STU1=0;
  SET0();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 (void)

{
  if((P1IFG&KEY1)==KEY1) //KEY1 按下
  {
   delay_ms(20);
    if((P1IN&KEY1)==0)
    {
      switch(STU1)
      {

      case 0:
          SET100();
          STU1=1;
          break;
      case 1:
          SET30();
          STU1=2;
          break;
      case 2:
          SET_FL();
          STU1=3;
          break;
     case 3:
          STU1=0;
          SET0();
          break;
      }
      P1IFG &= ~BIT3;                           // P1.3 IFG cleared
    }
   }
  }

void SET100(void)
{
  P1DIR |= BIT6+BIT4+BIT0;//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BIT4+BIT0;//
  P1OUT |=BIT6+BIT4+BIT0;//
}

void SET30(void)
{
  P1DIR |= BIT6+BIT4+BIT0;//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BIT6+BIT4+BIT0;//                            // P1.2 and P1.3 TA1/2 options
  P1OUT |= BIT3;

  CCR0 = PWM_P;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3;                         // CCR1 reset/set
  CCR1 = PWM_3;                               // 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2 + MC_1;                  // MCLK, up mode
}

void SET0(void)
{
  P1OUT  &= BIT6;
  P1IFG &= ~BIT3;
//_BIS_SR(LPM4_bits + GIE);
}

void SET_FL(void)                   //Flash Mode
{
  P1DIR |= BIT6;                            // P1.2 and P1.3 output
  P1SEL |= BIT6;                            // P1.2 and P1.3 TA1/2 options
  P1OUT |= BIT6;

  CCR0 = PWM_P;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2;                         // CCR1 reset/set
  CCR1 = PWM_3;                               // 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