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耽误你们时间了 谢谢

楼主:
设计制作一个高效LED驱动电路,驱动一个由5只白光LED(现场统一提供)串联组成的发光装置,要求点亮的LED无明显闪烁。整体电路必须采用3.3V单路直流稳压电源供电,不得采用额外供电方式。限定采用TI公司TPS61040作为DC-DC变换器核心芯片。整个电路供电电源采用下图1方式。

二、要求
(1开关S1初始为接通状态,可对电容C充电至3.3V用单片机控制LED发光管亮度。流过LED的平均电流可通过按键控制。上电初始值为1mA,变化范围为1mA22mA可循环,步进为3mA,控制精度为±0.2mA,并尽量提高控制精度。
(2)开关S1断开后,电路由电容C供电。控制LED驱动电路,在保证LED串上电流不小于0.5mA的前提下,尽可能延长对LED的供电时间。电路中不得采用容量大于4.7μF的其他电容。
(3)用单片机检测流过LED串的电流。在(1)、(2)中当流过LED串的电流在1mA-0.5mA之间时,单片机开发板上的LED指示灯熄灭;当流过LED串的电流大于1mA或小于0.5mA时,点亮LED指示。

网友:
我有原理图   现在程序不会写 求你们帮忙

网友:
你这个毕业论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到毕业论文那个高度还  呼呼  还有十几天就结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电路可以直接用硬件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  驱动部分呢  呼呼 谢谢

网友:
咋没人来帮忙呢。
貌似要用单片机的PWM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呼呼 谢谢你  还有10天左右就要交了  现在学的什么也不是

网友:
好像是去年ti模拟的什么比赛吧。。灯亮得越久越牛。

网友:
TI的LED控制电路就一点不好,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

VFB Feedback trip point voltage 1.8 V ≤ VIN ≤ 6 V 1.208 1.233 1.258 V

这样对效率的影响是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是的  你能帮点忙么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0b05a7de7f1922791688e823.html。。。看一下这个文档吧。。。我只是看到了这个题目。没有仔细分析。我想主要是合理地使用电源管理芯片和LED驱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