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800板如何烧录

楼主:
请问高手,nxp800板如何烧录啊?我获得了一块LPC800开发板,用一个usb转串口,接三根线。一个RXD,一个TXD,一个地。
连DEVICE 标签都读不出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转串口下载有点要求,质量差的线不一定能成功,最好先用PC串口下载成功后再有这种线。

网友:
注意电平匹配

USB转串口是RS232电平,开发板是TTL电平。
这个开发板要是LPC812就好了,真想自己搞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