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开发使用fopen()打开失败

楼主:
我在DSP开发过程遇到问题,如下:
开发平台:TI DM6446 (ARM+DSP)双核系统
DSP程序运行后用fopen(“opt/motionDetect1227/test.map”,”rb”)函数打开读取二进制文件内容,但fopen()打开失败,不知如何解决?目前猜测是文件路径不对,这个路径是ARM Linux网络文件系统的目录,DSP内核可能无法访问这个路径,那DSP内核的路径是怎样的呢?那文件应该放在哪里呢?
文件目录是:
其中MotionDetect_app是ARM可执行文件,MotionDetect.x64P是DSP可执行文件。麻烦你帮我们看一下。谢谢!

网友:
单核下DSP通过JTAG口读取文件比较常见,但双核下,DSP打开文件的方式不太可取,一般的方法是ARM读取文件,将数据传递给DSP,或者不以文件形式读写,而以普通数据形式存在NAND里,这样DSP可能就能直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