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M8168启动会自动复位

楼主:
DM8168启动会自动复位,可能是什么原因?会不是是因为芯片温度过高

网友:
看怎么设计的系统了。检测复位信号。如果用到了狗。程序跑飞就该复位。

网友:
该芯片正常工作时是不会有多高温度的,除非有什么地方短路了。复位的原因重点查两个地方:看门狗和电源电压的波动情况。

网友:
????你这是什么情况啊,你板子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买的其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