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弱性能穿戴设备App化之Lua For STM32

楼主:
本文转自http://blog.csdn.net/hellogv/
今年穿戴设备突然火起来......穿戴设备与概念未爆发前的电子产品不同于“可联网”和“支持app”,使得一个封闭的小玩意可以加入多人的想象,屌丝的想象力很丰富的说....
        穿戴设备目前分为"屌丝“和”高富帅“两档配置,所谓”屌丝”配置也就是弱得装不上android,未来一段时间内,手表和手环都以“屌丝”配置为主,例如pebble和sony手表以arm cortex m3芯,不过"高富帅"geek watch用上android....
        吹完水,就说本文的重点,如何让弱性能设备支持app,也就是把lua移植到stm32.....本文代码可以到这里(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hellogv/5721915)下载。
        手上的板子是STM32F103RCT6 FLASH 256K RAM 48K,配置低得勉强跑得动Lua。开发环境是IAR For ARM 6.4,以后也方便使用eclipse cdt,移植重点:

1.下载lua:http://www.lua.org/download.html,本文用Lua 5.2.2;

2.把/lua/src里的文件全部copy到IAR for STM32 工程;

3.在IAR for STM32 模版工程,workspace下面新建lua文件夹,添加所有源文件:

4. 修改工程配置

5.把lua.c和luac.c 从工程中删除,否则编译过程中会提示 Error[Li006]: duplicate definitions for "main";

6.修改stm32f10x_flash.icf,否则编译通过,运行会提示内存不足: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00008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00002000;

除了移植之后,本文程序还通过计算运算耗时,通过循环加法运算对比luc跟c在运算效率上的对比,源码如下: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include "stm32f10x_systick.h"
  • #include
  • #include "lua.h"
  • #include "lauxlib.h"
  • #include "lualib.h"
  •
  • void RCC_Init(void) {
  •     /* 定义枚举类型变量 HSEStartUpStatus */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     /* 复位系统时钟设置 */
  •     RCC_DeInit();
  •     /* 开启 HSE */
  •     RCC_HSEConfig (RCC_HSE_ON);
  •     /* 等待 HSE 起振并稳定 */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 判断 HSE 起是否振成功,是则进入if()内部 */
  •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 选择 HCLK(AHB)时钟源为SYSCLK 1分频 */
  •         RCC_HCLKConfig (RCC_SYSCLK_Div1);
  •         /* 选择 PCLK2 时钟源为 HCLK(AHB)1分频 */
  •         RCC_PCLK2Config (RCC_HCLK_Div1);
  •         /* 选择 PCLK1 时钟源为 HCLK(AHB)2分频 */
  •         RCC_PCLK1Config (RCC_HCLK_Div2);
  •         /* 设置 FLASH 延时周期数为2 */
  •         FLASH_SetLatency (FLASH_Latency_2);
  •         /* 使能 FLASH 预取缓存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 选择锁相环(PLL)时钟源为 HSE 1分频,倍频数为9,则PLL输出频率为 8MHz * 9 = 72MHz */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 使能 PLL */
  •         RCC_PLLCmd (ENABLE);
  •         /* 等待 PLL 输出稳定 */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 选择 SYSCLK 时钟源为 PLL */
  •         RCC_SYSCLKConfig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 等待 PLL 成为 SYSCLK 时钟源 */
  •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 使能各个用到的外设时钟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 }
  •
  • void GpioInit(void) {
  •     /* 定义 GPIO 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 设置 USART1 的Tx脚(PA.9)为第二功能推挽输出功能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设置 USART1 的Rx脚(PA.10)为浮空输入脚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 void UsartInit(void) {
  •     /* 定义 USART 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InitStructure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 定义 USART 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     /* 使能 USART1 */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
  • /*******************************************************************************
  • * 函数名          : fputc
  • * 函数描述     : 将printf函数重定位到USATR1
  • * 输入参数     : 无
  • * 输出结果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return ch;
  • }
  •
  • const char LUA_SCRIPT[] = "function loop_add(a, b,t)            "
  •         "   local sum = 0                   "
  •         "   for i = 1, t do          "
  •         "       sum = sum + a + b           "
  •         "   end                             "
  •         "   return sum                      "
  •         "end                                "
  •         "                                   ";
  •
  • u32 c_loop_add(int a,int b,int t){
  •   u32 result=0,i=0;
  •   for(i=0;i    result = result + a+ b;
  •   }
  •   return result;
  • }
  •
  • int use_lua_add(lua_State *L, const char *func_name, int x, int y, int t) {
  •     int sum;
  •     /*装载脚本*/
  •     lua_getglobal(L, func_name);
  •     /* 第一个参数 */
  •     lua_pushnumber(L, x);
  •     /* 第二个参数 */
  •     lua_pushnumber(L, y);
  •     /* 第三个参数 */
  •     lua_pushnumber(L, t);
  •     /* 调用函数,告知有三个参数,一个返回值 */
  •     lua_call(L, 3, 1);
  •     /* 得到结果 */
  •     sum = (int) lua_tointeger(L, -1);
  •     lua_pop(L, 1);
  •     return sum;
  • }
  •
  • /**
  • * 开始计算耗时,不适合太耗时的计算
  • */
  • void start_calculate_time() {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8*9000)*1000=72MHz
  •     SysTick_SetReload(0xFFFFFF); //校准值,开始后不断递减
  •     SysTick_CounterCmd (SysTick_Counter_Enable); // 启动SysTick定时器
  •
  • }
  •
  • /**
  • * 停止计算耗时,不适合太耗时的计算
  • */
  • u32 stop_calculate_time() {
  •     SysTick_CounterCmd (SysTick_Counter_Disable); // 关闭SysTick定时器
  •     u32 result = 0xFFFFFF - SysTick_GetCounter(); //得到时间差
  •     SysTick_CounterCmd (SysTick_Counter_Clear); //清0
  •     result = result / 9000; //除以9000->result的单位为ms
  •     return result;
  •
  • }
  • int main() {
  •     RCC_Init();
  •     GpioInit();
  •     UsartInit();
  •
  •     lua_State *L = luaL_newstate();
  •     if (L == NULL)
  •         printf("cannot create state: not enough memory");
  •
  •     luaopen_base(L); //48kb内存紧张,用luaL_openlibs加载所有模块,会自动退出
  •
  •     luaL_dostring(L, LUA_SCRIPT);
  •
  •     int i;
  •     for (i = 10000; i < 90000; i=i + 30000) {
  •                 //----计算lua循环加运算的耗时
  •         start_calculate_time();
  •         int sum = use_lua_add(L, "loop_add", 1, 1, i);
  •         u32 duration = stop_calculate_time();
  •         printf("lua %d", i);
  •         printf(" frequency duration(ms): %d\r\n", duration);
  •                 //----计算c循环加运算的耗时
  •                 start_calculate_time();
  •         sum = c_loop_add(1, 1, i);
  •         duration = stop_calculate_time();
  •         printf("c %d", i);
  •         printf(" frequency duration(ms): %d\r\n", duration);
  •
  •     }
  •     // 关闭虚拟机
  •     lua_close(L);
  •
  •         while(1){};
  •
  • }

lua和C的循环加法运算耗时通过串口输出,简单的lua程序跟C程序效率比是1:100,而lua运算量越大,与C程序效率差距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