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8168音频码率问题

楼主:
各位好!我用的环境为DM8168+DVRRDK3.5.采集芯片用的是TVP5158.我想问一下此环境中支持的音频编码的码率是多少呢?计算音频码率应该考虑哪几方面的问题?

网友:
TVP5158是视频采集芯片吧,一般常用的音频采集芯片有TLV320aic23和aic32之类,音频码率需要注意的是查看音频采集芯片手册,因为有些码率芯片是不支持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得分开聊

TVP5158是模拟视频信号采集芯片

音频编码和你的这个环境 基本没有关系,主要是你采集的数据(通道数、采样率、位宽)和你编码的类型有关

音频编码码率,一般很少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在音视频通信中音频的带宽比例非常小。一般aac编码为64kbps、96kbps、128kbps,如果是g711的话直接按照50%的压缩来计算就可以。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