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断的矩阵键盘扫描的研究心得

楼主:
折腾了2天,终于把矩阵键盘的程序给完全弄出来了!
关于中断的资料好少,让我走了不少弯路,现给出注意事项和程序。
我用的gioPORTB和hetPORT1做的4*6矩阵键盘,用的是gioPORTB的0、2、4、6口作下降沿中断;
但是在键盘扫描中有这样一句话gioSetPort(gioPORTB,0x00);,使得B口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产生了4个下降沿中断,IntFlag中断标志寄存器的值变为0x5500,在本次中断结束之后仍然会进入中断,所以在中断处理程序末尾加上这样一句话
gioREG->FLG = 0xFFFFU;把中断标志寄存器清零即可。程序稍后给出

TMS570_4*6矩阵键盘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中断的资料不少啊,弱弱的问一句你用了四个钟端口吗?好浪费啊,一个就够了,不仅节省中断资源,而且程序上要简洁一些

网友:
有原理图比较好描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用一个中断实现,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画原理图,再把程序优化一下,附件估计下午才能上传

网友:
把所有的线接到一块接到一个中端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上传不了图片或者附件?貌似火狐浏览器无法上传

网友:
这是键盘原理图,该怎么弄呢?

4*6矩阵键盘

4*6矩阵键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传图片没有问题吧

网友:
嗯,很不错,中断确实没有必要用这么端口,一个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样意思?中断吗?完全可以参考6楼的图,把读端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