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暑假之lm3s328

楼主:
这是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虽然芯片很老,但是主要是学方法,学习总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啊,呜呜,网上一点资料也没有,还要直接操作寄存器,为什么大家都不直接操作寄存器呢,都是库函数,库函数。。。。。。

网友:
点亮一个led

#include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D;         //系统控制,使能GPIO口
         i = 0;
         GPIO_PORTD_DIR_R = 0x01;          //使能PD0口,设置为输出
     GPIO_PORTD_DEN_R = 0x01;          //数字输入使能

         while(1)
         {
                 GPIO_PORTD_DATA_R |= 0x01; //        打开led
                for(i=0;i<200000;i++)
                {
                }                                   //延时
                GPIO_PORTD_DATA_R &= ~(0x01);  //关闭led
                for(i=0;i<200000;i++)
                {
                }
         }
}
这是第一个作业,接下来一个作业是按键点亮led

网友:
按键点亮led,这灯肿么不亮啊

#include
#define HWREG(x)        (*((volatile unsigned long *)(x)))
int main(void)
{
   long a;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A | SYSCTL_RCGC2_GPIOB);  //系统控制,使能GPIO口
  GPIO_PORTA_DIR_R = 0x00000001;   //使能PD0口,设置为输出   (LED)
  GPIO_PORTB_DIR_R = 0x00000000; //使能PE0口,设置为输入     (KEY)
   GPIO_PORTA_DEN_R = 0x01;   //数字输入使能
// GPIO_PORTB_PDR_R = 0x01;   //数字输入使能
  GPIO_PORTA_AFSEL_R = 0x00;
  GPIO_PORTB_AFSEL_R = 0x00;

  while(1)
  {
   a=HWREG(0x40005000+(0x00000001<<2));   //读数据
   if(a == 1)
   {
    if(a == 1)
    {
     a = 0;
     HWREG(0x40004000+(0x00000001<<2))=0x00000001;// 打开led
     }
   else
   {
      a=1;
         HWREG(0x40004000+(0x00000001<<2))=0x00000000;}  //关闭led
    }
  }
}
这等则么弄都不亮啊,灯没问题,这开关按下去没反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GPIO_PORTD_DEN_R = 0x01;   //数字输入使能
  GPIO_PORTE_DEN_R = 0x01;   //数字输入使能

是不是这里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我也一知半解额,我把数据手册上的,,,上拉下拉,,,,开漏,,,,数字使能都试了一遍,都不亮啊,,,, 我都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
挺好的 还是学生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程序没有问题啊
确定 PD0 接的是 LED 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啊,很肯定

网友:
有没有 J-link 之类的,通过 Keil 仿真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者再用示波器什么的测一下,看看电平有没有变化啊.

网友:
有库的情况下,真不建议使用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也都差不多啦,,,,,而且老师都规定了用寄存器,,,,,而且都是很简单的作业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测试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虽然芯片很老,但是主要是学方法,学习总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啊,呜呜,网上一点资料也没有,还要直接操作寄存器,为什么大家都不直接操作寄存器呢,都是库函数,库函数。。。。。。

要啥劳什子片子,直接用Proteus 8.0就得。现在都啥年代了,当然用固件库了,直接存储器方式
还是留给你在梦中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