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实现CAN通讯?

楼主:
小弟现在想做一下用FPGA来实现其与ARM开发板的CAN通讯,不知道会不会很难?

网友:
不会很难

网友:
NIOS和MicroBlaze做不太难,找个破解的license挂一个phy即可。
HDL做的话有IP,比较复杂不建议。
之前有用开源的CAN IP,简单的还行,复杂的会出问题最后换成了软核的。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