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make installclean 这个命令,不错。

楼主:
百度一下发现这个命令挺好的。
1.make -jXX
  XX表示数字,这个命令将编译Android系统并生成镜像,XX表示可以使用到的CPU核数,这在配置好的电脑上特别有用,公司的16核ubuntu服务器执行make -j16只要不到20分钟,而双核PC上需要4个小时!

2.
make snod
这条命令将重新生成镜像,消耗的时间很少,类似WinCE的makeimg过程,如果你修改了一些数据文件(如音乐、视频)等文件时比较有用。

3.make cts
这条命令将编译CTS套机,编译出的结果放在out目录对应版的data/app目录下面。CTS测试时有用

4.make installclean

这条命令清除out目录下对应板文件夹中的内容,也就是相当于make clean,通常如果改变了一些数据文件(如去掉)、最好执行以下make installclean,否则残留在out目录下的还会被打包进去。

5.mm/mm -B

开发调试中最喜欢这条命令了,在修改了的目录下执行这条命令,就能智能地进行编译,输出的文件在通过adb推送到目标机,可以很方便地调试。

6.make sdk

这条命令可以生成可发布的SDK,目前还没试过,据说需要JDK1.5

7.make Setting

可以单独编译setting这个模块,目前还没试,猜想是不是可以单独编译Email、Music这些模块

8.make bootimage

用这条命令可以生成boot.img,这个镜像文件中包含Linux Kernel,Ram disk,生成的boot.img只能通过fastboot进行烧写,这在只修改了Linux内核的时候有用

网友:
3.make cts
这条命令将编译CTS套机,编译出的结果放在out目录对应版的data/app目录下面。CTS测试时有用

4.make installclean

这条命令清除out目录下对应板文件夹中的内容,也就是相当于make clean,通常如果改变了一些数据文件(如去掉)、最好执行以下make installclean,否则残留在out目录下的还会被打包进去。

网友:
make installclean 一下就把我放进去的busybox 给清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
你是哪个版主的斑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承蒙管理员厚爱,我当上单片机版版主不久,还请GM大人多多 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承蒙管理员厚爱,我当上单片机版版主不久,还请GM大人多多 指教~

网友:
呵呵,我也是刚做斑竹不久,eeworld的 论坛还是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