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disk.img在android中的使用

楼主:
ramdisk.img在android中的使用 ramdisk.img在android中的使用
ramdisk中包含一些对于启动android的很重要的文件,比如内核启动完后加载的第一个进程init,一些重要的配置文件等,总之它控制着整个android的启动.
ramdisk的使用有两种方法:1,编译进内核;2,将ramdisk单独烧写
1,编译进内核
将 ramdisk解压,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文件和目录, 如:data,dev,proc,sbin,sys,system,default.prop,init,init.rc等,有点像板子跑起来的根目录. 将解压出来的文件夹重命名为root,放到linux内核代码的根目录下,并用make menuconfig配置启动这个root文件夹,配置保存后会生成如下项:
CONFIG_BLK_DEV_INITRD=y
CONFIG_INITRAMFS_SOURCE="root"
CONFIG_INITRAMFS_ROOT_UID=0
CONFIG_INITRAMFS_ROOT_GID=0
这些也可以直接在xxxx_defconfig改,然后make xxxx_defconfig使其生效.
这样做了以前,root将被编译进zImage,并随之一起烧进板子.
2,将ramdisk单独烧写
也 可以将ramdisk作为一个单独的包烧写,就烧在zImage的后面.假如zImage烧在0x600000,那么ramdisk就烧在 0x800000就好.值得注意的是,ramdisk在烧写之前要进行一次转换.因为bootloader在运行的时候,会将ramdisk从FLASH 加载到RAM中,它会把FLASH上0x800000-0x880000的空间作为ramdisk读取,并检查其最后四个字节,这四个字节保存的是 ramdisk.img的实际大小.所以我们要做的转换工作就是把原来的ramdisk.img(100多字节)转换成512字节,并在其最后四个字节写 ramdisk.img的实际长度.最后在bootloader中写程序把ramdisk加载到RAM.同时.config中的配置项只要:
CONFIG_BLK_DEV_INITRD=y
CONFIG_INITRAMFS_SOURCE=""